楼主(2022-07-18):
用$100作为输入,增益0.01,cycle宏延时600ms。
例如输入1,实际写入100,每600ms减1,那就是600ms*100,就是1分钟。
模拟没问题,但是实机运行的时候大概过了1分半才为0。
把模拟和实机同时启动,明显看到实机$100的数值减的慢。

cycle宏如下,感谢!

$300 = ({Link1}3@W41039) + ({Link1}4@W41039) + ({Link1}5@W41039) + ({Link1}6@W40001)
IF $300 > 12
$100 = $100 - 1
IF $100 == 0
{Link1}3@W41039 = 4
{Link1}4@W41039 = 4
{Link1}5@W41039 = 4
{Link1}6@W40001 = 0
ENDIF
ENDIF
eplan画图

网友A:
读取PLC内置的时间啊。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

楼主:
没有plc的,触摸屏modbus直接控制B2伺服
eplan画图

网友B:
CYCLE宏沒你想像的那樣準
大概用在100mSEC就差不多了,不要想設得太小
每執行一次加上自己的系統要處理,會有些微誤差
我光用100ms然後沒用Plc,程式都靠聚集大概幾小時就會有個幾分鐘以上的誤差
引用楼主王工控人于2022-07-18 10:31发表的 求助,台达触摸屏倒计时不准 :
用$100作为输入,增益0.01,cycle宏延时600ms。
例如输入1,实际写入100,每600ms减1,那就是600ms*100,就是1分钟。
模拟没问题,但是实机运行的时候大概过了1分半才为0。
把模拟和实机同时启动,明显看到实机$100的数值减的慢。

~~業餘打工仔~~

楼主:
那用clock宏或者其他编程方式能规避下吗,1分钟直接变1分半偏差太大了
引用 网友B:
CYCLE宏沒你想像的那樣準
大概用在100mSEC就差不多了,不要想設得太小
每執行一次加上自己的系統要處理,會有些微誤差
我光用100ms然後沒用Plc,程式都靠聚集大概幾小時就會有個幾分鐘以上的誤差

eplan画图

楼主:
换成万年历对比计时了,感谢各位
eplan画图

网友C:
触摸屏也有时间寄存器

网友D:
脚本循环周期没那么准确,用于计算长时间累计偏差较大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