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寄存器

楼主(2022-07-18):
一个寄存器在单位时间内里面的数据不停的变动,如何找出最大值或者最低值出来,三菱Q系列的PLC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求峰值和谷值的指令
我一般就不停地比较,大的传送到Dx,小的传送到Dy。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研究下这个 。。。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C:
引用楼主kps000于2022-07-18 15:52发表的 三菱寄存器 :
一个寄存器在单位时间内里面的数据不停的变动,如何找出最大值或者最低值出来,三菱Q系列的PLC
现存入,在比较不行吗

网友D:
old =0,new=0
do
new = reg_value;
if(new > old)
old = new;
time++;
while time<time_out

网友E:
应该用类似于冒泡法的方法找出来吧

网友F:
三菱手册里有标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