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18):
FBS-60MA
RS485与SB70通讯,,,端口都应该是设置正确的, 可以通过变频器 频率给定地址3201H 写入给定频率
以下写入测试是正常的
写入正常

但是读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字电流电压都不正常。。读地址2温控是正常的
读频率电流电压状态字都不正常

通讯地址反复检查过应该是对的,,同样的方式,地址改一下读汇川变频器也是正常的,,,都搞头大了。。。

  通讯地址

已确认是变频器干扰问题,程序没问题,在办公室用同型号小功率调试正常,,,到现场110kW就不正常。。。如何是好,线己用屏蔽双绞线了,长度小于10米的。。。。

=####################
试了好多方法都解决不了干扰问题,车间大功率变频器太多了,布线的问题太多了。。。

准备放弃通讯方式,改PLc模拟量输出试试。

楼主:
是通讯延迟问题么???

网友A:
森兰变频器3201H对应的正转、反转、停止的位操作哪个大师能讲的详细一点

楼主:
控制字地址是3200H
状态字   3210H

控制字中好像没有正反转位,只有正、反转点动位
是不是要通过位11 来设定 反向值 操作? 要测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森兰变频器3201H对应的正转、反转、停止的位操作哪个大师能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B:
(1)先用串口助手测试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2)一般调用一次M-BUS指令也行。如果仅仅为了测试读取数据是否正常,建立一个测试通道(比如母线电压或输出电流)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
测试了,电流电压都不对,收到的状态字 与手册也不相符,但写入频率测试正常。
调用一次M-BUS指令到是个方法,明天试试

本来是汇川变频器,都测试好了,到现场客户却换成森兰,在现场改了没通讯上,头大。。。

引用 网友B:
(1)先用串口助手测试接收数据是否正常
(2)一般调用一次M-BUS指令也行。如果仅仅为了测试读取数据是否正常,建立一个测试通道(比如母线电压或输出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