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海风

楼主(2022-07-19):
中达优控:485通讯.FX款的程序.
有懂怎么写的吗?我想学学..

这是我找到的一本三晶变频说明书的参数.
如果要通讯,显示出频率多少,及设置频率多少..这个怎么写?
  •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 优伤的菊花

网友A:
    只会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PLC和变频器写程序不会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会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PLC和变频器写程序不会

    还带这样的吗? 那是怎么通讯的,
    优伤的菊花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是PLC和变频器通讯,用触摸屏显示,或修改频率?
    FX的需要买拓展板,GXW2上可以设定波特率,奇偶效验,停止位等等这些参数,也可以用指令去写,一般和变频器一致就OK。
    配好线以后,用ADPRW,可实现读写,我记得H3,和H6是读和写的功能码。
    变频器会有自己的485通讯读写地址,对应即可。
    大概流程是这样,具体地址什么的我写的不一定对,手册上很详细。
  •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C:
    楼上正解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浪子海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啥意思,是PLC和变频器通讯,用触摸屏显示,或修改频率?
    FX的需要买拓展板,GXW2上可以设定波特率,奇偶效验,停止位等等这些参数,也可以用指令去写,一般和变频器一致就OK。
    配好线以后,用ADPRW,可实现读写,我记得H3,和H6是读和写的功能码。
    变频器会有自己的485通讯读写地址,对应即可。
    大概流程是这样,具体地址什么的我写的不一定对,手册上很详细。

    中达优控的屏,也是按三菱的程序写的吗?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是的,使用work2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