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0):
用的SB CM01 通过modbus读取模块的参数,读取出来的数据都存在VW3000,VW3002,VW3004,,,,VW3030,一共16通道,现在问题是,参数实际应该是小数,然后读取出的数值是实际数值的100倍,如果就一个通道,一路参数,我可以运算一下,但是现在16个通道,换算起来太繁琐了,要先整数转双整数,在转小数,再除以100,而且这个模块有很多,我想请问一下有什么便捷办法吗,我该怎么转换才好呢

网友A:
PLC里面就让他整数吧,然后触摸屏或者上位机里面,弄个脚本什么的换算下小数
读出来的是字,不知道屏上,工程值转换行不行,我正在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的解答

我是用的昆仑的屏,然后选择16位VW存储器,小数点留2位,用工程转换100倍的关系,最后显示的数值完全正确

这样程序里什么都不用运算了,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的解答

我是用的昆仑的屏,然后选择16位VW存储器,小数点留2位,用工程转换100倍的关系,最后显示的数值完全正确

这样程序里什么都不用运算了,很方便

有始有终,方便后来人学习。赞一个

网友C:
做一个功能块,8个vw入, 4的个· VD出,如果16个·vw, 调用它两次就行,输入多了, 就多次调用它。  还有一点要注意, 西门子的VD是低字节在前,整合成FLOAT 的 VD时、经常 输入的·高低vW 要相互交换的。

网友D:
套接字发给上位机的,我是这样取值的

网友E:
指针间接选址,配合FOR+NEXT一定是捷径
1、每次开始采集前执行一次VW10~vw30,清零;
2、每次采集完成标志出来时,执行对应次数的FOX+NEXT;
3、每执行一次FOR,修改一次FOR值,直到最后一次;
4、多个模块利用ADDR,建立多个间接指针连续数据块。
1、2只做过类似的,有待验证,3、4做过很多最多的做过30多个单元,但缺点非常明显,CPU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