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能复位

楼主(2022-07-20):
第二句为什么没能复位呢?

楼主:
有人说是来不及复位,求解??
zsfjn

网友A:
#xxxx的问题

网友B:
二楼说的对是#xxxx的问题,扫描的过程中把常闭点断开了。

楼主:
你们仔细看,是扫描到第二句时#x000回复常闭状态了,此时第二句是复位全接通了。就是没复位原因是什么呢?
有哪个老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C:
扫描第一句的时候 #x000常开点是接通的,第二句时它的常闭点就是断开的,所以你的第二句没有复位Q0.0
夜游神

楼主:
扫描到 第二句 #x000 时线圈是没有电的 所以他的常闭触点是闭合的
也就是说第二句完全导通了,但为什么没复位呢?
而有些人硬说扫描到 第二句 #x000 常闭是断开的 为什么??

楼主:
第1步执行完后的结果是Q0.0=1,XXXX=0
那么扫描到第二句时 Q0.0 XXXX Q0.0
-------------------------------------------闭合-------------------------闭合----------------(R)
为什么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