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威伦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2-07-21):
]我这有台设备,威伦触摸屏和PLC通讯(以太网通讯),在通过PLC上485通讯口和变频器通讯调速。马达开启后,无法在触摸屏上改变速度,不显示速度设置窗口。关闭马达后,设置窗口才显示。运行过程中还经常出现,触摸屏和PLC通讯断线问题。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处理这种通讯问题?谢谢!

网友A:
速度参数等通过通讯给定,启停方向等通过PLC输出控制

网友B:
485没通讯上,马达关掉又通讯上了,你这种问题得师傅门亲临现场才能解决了

网友C:
通讯线屏蔽,强弱电分离,波特率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线屏蔽,强弱电分离,波特率调低。
有道理

网友D:
启动后无法设置,停止后可以设置,干扰问题呀,设备接地要正常,通讯使用屏蔽线,终端电阻要有。

网友E:
不要与其他设备共用地线,单独接地线试试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F:
信号线的GND存在接触不好的状况也是这样

网友G:
这种启停最好是端子控制,参数可以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