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2):
如标题所示,梯形图占用区域和FB标签之类的占用区域怎么设置呢?求大佬们解答
GX-work2中可以在工具中找到分配的区域,GX3中却没找到

网友A:
没用过   只是帮顶
工控肥仔

网友B:
只见你回答问题,难得见你问问题

网友C:
Work3 地址和标签是区分开来的,只要规划好软元键大小和标签大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rk3 地址和标签是区分开来的,只要规划好软元键大小和标签大小即可,

应该说是它自动识别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说是它自动识别的吧??

只能说软元件和标签的区域是相互独立,但定义标签时又可以和具体的软元件绑定.
另外,在现有已开发完成的项目,如果因软元件或标签区域不足时,而存储器整体空间又满的情况下,尝试其中某一片区域扩展到另一片区域时,不知是否会出现数据冲突,这个得进行验证。

网友D:
我记得是改这里就行,反正总的容量就63k,标签和软元件各分一点

网友E:
建立的FB不会占用软元件、只有在程序使用的时候会占用。当FB占用的软元件超过设置数量的时候,编译时会报错。当在程序中使用了自动分配的软元件,编译时也会报错。work2和work3的FB块使用上稍微有点区别。其实和200smart里的FB用法完全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建立的FB不会占用软元件、只有在程序使用的时候会占用。当FB占用的软元件超过设置数量的时候,编译时会报错。当在程序中使用了自动分配的软元件,编译时也会报错。work2和work3的FB块使用上稍微有点区别。其实和200smart里的FB用法完全一样

work3没有自动分配软元件一说,纯属标签。而且程序使用时占用的也是标签而不是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