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2):
各位大佬,现在手上有50台三菱E840的变频器,主机位Q03UDV模块,原先是采用CCLINK通讯,因为现在FR-A8NC-E-KIT板一直买不到货,或者有货价格太离谱,现在想改成走MODBUS通讯,网上查看了下可以用 QJ71MB91做,想问下这个模块一个能带几个变频器。
每个变频器都需要设定转速,读取转速,控制启停。
看资料说能带32个变频器,咨询了下供货商说要是要设定及读取参数的话,一个模块只能带16台,因为自动刷新设定里面只有32个指令,一个变频器要读取 写入占两个指令,是这个样子的吗?
还有那个PU口的网口只有一个口,后面的变频器该怎么连?能用那种1分2的网络分线头吗?
如果采用QJ71C24N-R4,走协议通讯的话要几个模块啊?协议号是不是最多只能128个协议?它这个CH1 和CH2能分开 分别带几个变频器?

网友A:
用一个QJ71C24N-R4  两路485   支持64台

通过 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信模块  直接配置然后用GP.CPRTCL 指令直接搞定
启动停止指令也走MODBUS吗?
是不是用H16指令同时发送启动命令和变频器的频率数值?
还是只用H06发送单频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QJ71C24N-R4  两路485   支持64台

通过 工具-通信协议支持功能-串行通信模块  直接配置然后用GP.CPRTCL 指令直接搞定

专业!

网友C:
50台 啟停 會有延遲問題

网友D:
链接数量太多,启动信号建议外接

网友A:
非常简单

网友E:
1个通道32个2个通道64了,实在不行多搞几个QJ71MB91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