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西门子1200做profinet通讯问题

楼主(2022-07-23):
ABB机器人与西门子1200做profinet通讯时这个abb模块里面的IO地址是机器人的内部的分配地址吗,我如果一台plc和3台机器人进行通讯是不是3台机器人的地址要设置的不一样

网友A:
是博途分配给机器人的地址,如果一台PLC和3台机器人通讯,那地址各是各的,这个地址可以修改

网友B:
硬件组态时,软件会自动分配地址,也可以根据需要手动更改,如果地址重复会提示报错的。
机器人端设置通讯数据长度和手动添加数据地址,与PLC端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