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3):
要升级有密码没办法了,哪位大神帮忙解下。。谢谢
附件: c脚本.rar (4 K) 下载次数:109

网友A:
應該可以解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2022-08-22):
我也知道能解。。。

网友B:
解开了么?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C:
引用楼主88026320于2022-07-23 12:29发表的 求C脚本解密6.2 :
要升级有密码没办法了,哪位大神帮忙解下。。谢谢

简单,一串英文字母

网友D:
GScal.fct  密码:SKYPASSWORD

后面两个应该是没有密码吧,没安装WINCC测试不了。

网友E:
别人工具能靠的住母猪都能上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别人工具能靠的住母猪都能上树 [attachment=271682]

改 十六进制  也能实现。

楼主(2023-04-22):
6.2的有个插件直读。。。
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