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3):
联合体设置32 bool 和 4 word
在Ethernet/IP设置中标签组的大小(字节)
是该为12 bytes 或 8 words

为什么32 bool 标签组的大小(字节)是 4

楼主:
不懂了
另外加的4 Word使用8个字节

网友A:
字(word)、字节(byte)、位(bit)

字 word : 1字=2字节(1 word = 2 byte ) 字长是指字的长度

字节byte :1字节=8位(1 byte = 8 bit)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word)、字节(byte)、位(bit)

字 word : 1字=2字节(1 word = 2 byte ) 字长是指字的长度

字节byte :1字节=8位(1 byte = 8 bit)

我的意思是

全局变量32 bool 在标签组有4字节 没错
全局变量4 word在标签组有8字节 没错

联合体32 bool + 4 word 不是该为12字节.为什么标签组也只有8字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全局变量32 bool 在标签组有4字节 没错
全局变量4 word在标签组有8字节 没错

因为是联合体,所以各个变量共用占用内存首地址,所以你看到的是8个字节,它不遵循内存对齐的原则,你如果想要看到12个字节,你应该使用结构体。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gione) 让我消化一下

网友C:
    最基本的字节、字大小是怎样计算/分析都不知道还搞PL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字节、字大小是怎样计算/分析都不知道还搞PLC编程!!

    如果看不懂问题的意思
    请不要自信的回复问题,很丢脸的

    还是4楼明白我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