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隔离模块

楼主(2022-07-23):
RS485隔离模块,1进4出,为什么接第三组输出,就没信号了,拆掉第三组,前面两组就正常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 第三输出线接反或短路?

楼主:
把前面两组线都拆线,直接最后一组,有反应,把前面两组再接上,三组都有反应,过段时间又没反应了,郁闷

网友B:
重新换个试试,也许是器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