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读取输错密码,超过三次就把程序删除

楼主(2022-07-23):
有这样的功能吗,从人那边听到的,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好几年之前我也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录制了屏幕录像用的是欧姆龙的
没看明白他的演示,最后他就说程序读取不到了,就结束了
下载积分:+1(铁山靠) 没听说过

网友A:
这功能一般只有硬件厂家能做吧 如果是软件实现,那那成是利用了什么恶性BUG来删程序

网友B:
还有这种骚操作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C:
软件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应该可以实现
软件没办法实现吧,比如,把plc打到停止后读,这时候程序都没运行,怎么检测读了三次

网友E(2022-09-24):
很多国产PLC可以

网友F:
估计没有这种PLC吧。

网友G:
PLC本质上就是底层软件去处理用户编写的应用软件,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提供了接口,用户程序可以对PLC做一切.如果PLC提供了操作存储器或者程序本体的指令或者寄存器,是可以实现的.操作存储器的操作和上位机下载程序在硬件层面是一样的.和具有内置通信接口的PLC可以直接使用通信指令和外部通信是一个道理,硬件支持,底层软件有接口,用户程序直接调指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