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4):
我用的台达B3伺服,串口MODBBUS通信的接口是RJ45接头,请问用交换机可以做并联分线器使用么?

网友A:
解析方式不一样,不可以!你可以去试一下,反正我没试过。

网友B:
不可以,串口是串口,以太网是以太网

网友C:
B3说明书上有个神器:RJ45一进二出  某宝上都没搜到
后来淘了RJ45转端子接线  实用不美观
要通讯软硬件都不方便
监控状态还要设置映射一下  简单东东偏要绕弯弯
  •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D:
    台达的是串口才用的RJ45的接口,自己压个头,直接把线引出来在外面并不就好了,根本不需要交换机、分线器

网友E:
    那只是你插头形状是网口,其实就是个串口,和三菱变频器那个一样,485本来就可以并联,你想插交换机就每个加tcp转换器也行

网友F:
    人家只是物理性的做成网线的接头,简简单单的这个脚对这个脚,又不是协议。
  • 下载积分:+2(756287415)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