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Q下载程序发生变化,求教?

楼主(2022-07-24):
编译好的内容,下载到触摸屏,按钮和数值显示就没了,请教是怎么回事?新手刚使用威纶通触摸屏。

网友A:
建议你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B:
和Plc 通讯后再看看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C:
和PLC正常通讯后就会显示了.

网友D:
你得和PLC通讯啊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从市面上买了一根线,不能用。我也怀疑是线的问题。又从淘宝上买了一根专用的线,等到货再试试。

楼主:
换了一根新线还是不行,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教老师给指点一下,其它还有哪里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E:
没通讯上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了

网友F:
检查触摸屏和PLC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组态的屏和实际下载的屏不一样,或者是字体问题。
QQ: 2490453455

网友H:
元件地址用HMI地址一试就知道了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I:
第一次下载建议选默认的下载项,就是下载页面里面有个第一次下载建议的那个r什么的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一些?我是第一次用威纶通触摸屏。

网友J:
通讯问题、威纶通官网有通讯手册,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