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5):
GX Works3与FX5U-80M通信成功后,下载程序要我设置用户认证才能下载,我启用后,要设置口令和口令密码,设置成功后,每次下载程序监控程序都要我输入口令和口令密码,怎么关都不起作用,每次都要输入,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可以给关闭掉,不启用用户认证,输入口令和口令密码,能够直接下载与监控。

网友A:
新版的GX Works3都有这个问题  在视图里面有个用户认证模式切换可以改
给关闭了,打开程序你想下载程序进去,还是弹出要用户登录,口令认证。

楼主:
而且有这个口令,与触摸屏通讯时,什么设置都没有问题,就是通讯不上。参数几个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网友B:
刪除不是得了
或全部讀取後格式化PLC~~再重新下載

删除plc里面的所有信息了,然后把用户认证给关了,再下载,还是在提示要口令认证。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可以取消的
怎么取消?

网友A:
禁用之后,好像需要把软件关了 再打开的
禁用之后,把需要把软件关了 再打开的,再次下载程序,要你输入口令。

网友D:
直接禁用就可以!这个功能很累赘!没啥卵用

网友A:
你不用设置口令,直接禁用就可以了  ,你设置口令了,下载写入肯定需要认证的

网友E:
口令设置了在取消也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