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5):
就是我功能块当中有一个输出是双字的,但是我用d0去接受会报错,这是怎么回事儿 呀

网友A:
好像是D0:D

网友A:
其他格式改后缀D就行,你输完:应该后会有提示

网友B:
:D    FX5U,R系列其他不支持

定义1个双字的标签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描述:如图,这个D怎么表示双字
如图,这个D怎么表示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    FX5U,R系列其他不支持

定义1个双字的标签

这个是ST当中用的嘛

网友C:
建一个double word  的全局变量

楼主:
我就是不想用变量,想像简单工程那样直接写默认的d寄存器,但是发现好像这种方式不行
引用 网友C:
建一个double word  的全局变量

网友D:
1楼说的那个就是,比如
D0:D :=D2:D + D4:D;
D0:D :=100000000+19838480;

楼主:
这个是ST当中用的
引用 网友D:
1楼说的那个就是,比如
D0:D :=D2:D + D4:D;
D0:D :=100000000+19838480;

网友E:
gxwork2编程FB块里系统变量只能用单字,想使用双字需要在全局变量里建一个双字的变量,这个变量可以和系统变量有关联

楼主:
嗯,建立一个全局变量,确实可以,谢谢了
引用 网友E:
gxwork2编程FB块里系统变量只能用单字,想使用双字需要在全局变量里建一个双字的变量,这个变量可以和系统变量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