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1D-14RN温度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2-07-26):
我有台锡炉加热,为了防止锡炉冷态加热,锡炉底层锡热胀冷缩,锡炉爆锡问题。想利用报警输出先加热上层,当上层锡融化后,再下层加热,这样就不会爆锡。不知温度表怎么设置?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上层加热,等一段时间后,上下一起加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层加热,等一段时间后,上下一起加热的吧
你知道怎么设置吗?有设置资料吗?求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