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控板联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2-07-27):
各位上午好,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大家讨论下,就是我最近用国产工控板实物联触摸屏,在电脑上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OK,但是联触摸屏实物就是通讯不上。大家探讨一下。屏是威纶TK系列的 ,工控板是仿三菱3U系列

网友A:
检查接线、以及通讯设置参数。

网友B:
检查接线、以及通讯设置参数
工控小卒

网友C:
物联还是数联?物联是通过网络连接,会经过服务器或者中继器的不/。数联的话就像楼上几位说的,检查硬件,通讯的参数,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就检查接地与抗干扰。如果使用国产三菱,可能通讯线是232不是三菱的422,焊线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