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2-07-27):
我客户指定需要我们使用西门子触摸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 然后我们原来的设备是用了其他家的屏幕,我们的接口是modbustcp或者modbusRTU。。我们希望找一下西门子的带modbustcp或者modbusRTU的屏幕,来减少我们改动和开发难度

网友A:
西门子的触摸屏,因为西门子的通讯协议不公开.只对自家的PLC有优势.
要是有可能,连PLC也换了吧.价格差异一般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B:
羊毛不是出在猪身上??

网友C:
全套西门子好了,什么配置什么价格,钱到位啥都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