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7):
各位大哥,知道怎么下载日文版本的Gxwork2吗?
我的电脑连不上PLC,会不会和PLC里的程序是日文版本的gxwork2编程的有关啊?

网友A:
没有关系把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B:
连不上的话跟语言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程序块日文乱码读不上来倒是和语言有关系。
驱动也装了 ,为什么读取不了啊

网友C:
试一下 启动GX WORK2,工具->选择语言->日文->确定
再读取PLC

网友D:
引用楼主爱吃鸡蛋虾米于2022-07-27 12:54发表的 编程软件 :
各位大哥,知道怎么下载日文版本的Gxwork2吗?
我的电脑连不上PLC,会不会和PLC里的程序是日文版本的gxwork2编程的有关啊?

跟语言没有关系。
在左侧导航栏最下面连接目标里设置,计算机侧I/F选一下USB或RS232,如果是RS232编程电缆,再看一下COM选择是否跟计算机上的COM口一致。然后点一下通信测试看一下。也就这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