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LINK IAI电缸控制程序问题

楼主(2022-07-27):
大佬们 请教一下 如在CCLINK中, 控制伺服跑位方式是先MOV坐标到执行电缸D中,然后再接通电缸M0 (M0为控制伺服跑位继电器)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一个按钮不能同时传数据和跑位置,这样执行会有问题(总有一个轴不动),但是隔开暂时又没想到好的办法,特别是多轴同时动作时,更明显,求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A:
总有一个轴不动或者响应慢是你的CCLINK通讯速率不够高,波特率调大试试。

楼主:
不是的 我测试了几次,发现就是数据滞后了,用同一个开关M同时触发MOV和定位M,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他先数据传到位,再跑位?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按钮上升沿传数据,下降沿启动试试

网友C:
提前一步MOV位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上升沿传数据,下降沿启动试试
解决了 谢谢指点
这个方式OK

网友D(2022-12-18):
你是用三菱PLC带的cclink模块吗?有没有其他方法?用单片机的485通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