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FX5U建定位FB块时,内部系统寄存器怎么调用?

楼主(2022-07-27):
请教群内老前辈,FX5U建定位FB块时,PLC系统寄存器.如何该如何调用,想建成通用的定位功能块.
例如:脉冲发送中,定位指令指行中等!.

楼主:
没人熟悉嘛?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写SM5500Z0,靠变址实现FB的轴控制
下载积分:+5(建控电)
努力学习

网友B:
基本都是用Z地址偏移,然后加for循环
下载积分:+5(建控电)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我自己想了个方法.自已建了一个自定义结构体类型,功能块里输入参数,用了这个结构体类型.
然后建了一个全局变量,变量类型也用自定义结构类型.,然后给全局变量赋值,把所有的系统参数传到功能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