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8):
描述:同时运行V15.1和V16
描述:同时运行V15.1,V16,V17
今天测试了一下win10 系统同时安装有博图软件V15.1,V16 ,V17.
我的安装顺序是先安装的V16(项目需要),然后安装的V15.1,并测试可同时运行两个版本的软件,并且可以同时进行仿真测试。然后安装的V17版本软件,
安装后可同时运行三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A:
不错,再把V18安装上

网友B:
     可以吧15也装上的

网友C:
这样计算机会运行很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计算机会运行很慢吗?

也还行吧,我的电脑也就一般的配置,i5十代。

网友D:
V15到V18都安装了,没有办法呀。

网友E:
西门子这软件也真是奇葩,为什么就不能设计的更兼容些

网友F:
问下楼主用的是win10哪个版本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用的是win10哪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G:
就怕windows一升级补丁,软件出问题

网友H(2022-10-19):
牛P
引用楼主wyyshj于2022-07-28 11:30发表的 win10 下同时安装有博图V15.1,V16 ,V17运行 :
今天测试了一下win10 系统同时安装有博图软件V15.1,V16 ,V17.
我的安装顺序是先安装的V16(项目需要),然后安装的V15.1,并测试可同时运行两个版本的软件,并且可以同时进行仿真测试。然后安装的V17版本软件,
安装后可同时运行三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I:
引用楼主wyyshj于2022-07-28 11:30发表的 win10 下同时安装有博图V15.1,V16 ,V17运行 :
今天测试了一下win10 系统同时安装有博图软件V15.1,V16 ,V17.
我的安装顺序是先安装的V16(项目需要),然后安装的V15.1,并测试可同时运行两个版本的软件,并且可以同时进行仿真测试。然后安装的V17版本软件,
安装后可同时运行三个版本的软件.

博途 WinCC Prof 版的各版本同时安装有没有冲突?

网友J(2022-12-22):
ADV高级版的可以,Pro专业版就不行了!

网友K(2023-03-25):
请问如何解决安装V17和V18

网友L:
和AB学的不学好

网友M:
博途 WinCC Prof 版冲突,只能装一个,除非你不准备用HMI编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6260.html

网友N:
我的电脑安装了V18,不能再安装V15.1/V16/V17的版本吧?但可以可以安装,V15,V13。

网友N:
西门子的软件为什么就不能像三菱一样??????头疼

网友O:
西门子 软件 硬件 兼容性差,多少年都这样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P(2023-07-16):
引用楼主wyyshj于2022-07-28 11:30发表的 win10 下同时安装有博图V15.1,V16 ,V17运行 :
今天测试了一下win10 系统同时安装有博图软件V15.1,V16 ,V17.
我的安装顺序是先安装的V16(项目需要),然后安装的V15.1,并测试可同时运行两个版本的软件,并且可以同时进行仿真测试。然后安装的V17版本软件,
安装后可同时运行三个版本的软件.

是用的虚拟机吗?可以分享给我吗?

网友Q:
这个可以额[,,,,,,,,,,,,,,

网友R:
最可怕的是windows更新一下小补丁 所有软件就炸了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

网友S:
楼主,请问下你的博图是哪个版本, 为什么我的就不行,我安装的是专业版,就提示WINCC不兼容

网友T:
我w10专业版禁用更新的,从v13到v18都安装了,安装了整数版本就不能安装点版本,就是v15安装了就不能安15.1
查看的

网友O(2023-08-31):
那么大的软件 ,兼容性这么差,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qrftqwy

网友U:
西门子博图软件那么大,你这电脑得是什么样的配置

网友V:
实际测试,TIA WINCC必须是ADV高级版,不然会报错,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安装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D:
V15到V18都安装了,没有办法呀。
请教一下楼主,这是怎么安装的,有安装顺序吗?是从低版本往高版本装?还是怎样?
我装V15.1后,无法再装V17、V18版本了,提示WinCC版本冲突,这怎么解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