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小卒学plc

楼主(2022-07-29):
请教各位大神,plc小白该从哪个学起比较好
工控小卒

网友A:
建议从三菱开始,学习编程思想和逻辑
下载积分:+2(工控小卒)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FX或者西门子1200,都有仿真可以练习。初期先了解工装夹具三两个气缸和感应器,自己练习。建议还是进车间锻炼一段时间。
下载积分:+2(工控小卒)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FX或者西门子1200,都有仿真可以练习。初期先了解工装夹具三两个气缸和感应器,自己练习。建议还是进车间锻炼一段时间。
是这样的,好多都是工厂维修转型做电控,毕竟工厂维修接触的东西多
下载积分:+2(工控小卒)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