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答这个客户问题

楼主(2022-07-29):
业务反馈:我公司的客户说我公司的电机不通电自燃,公司业务让我写个东西回复

网友A:
自燃是指 可燃物 在空气中没有外来火源的作用,靠自热或外热而发生 燃烧 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他没法自热,所以大概率的原因是外部的,也就是外热,是不是客户现场环境温度过高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没通电就自然你可以让你供应商给你出报告阿

网友C:
最近各地普遍高温,正常!

网友D:
你的电机是放在火炉里面的么?或者是放在高频加热的线圈里面?还是在某些特殊环境里面?

网友E:
不通电自燃,是否先要问客户了解现场情况,在分析。如果能自己去现场调查一下就更好了, 客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没通电自燃,你看着办,赶紧给我免费换电机, 实际情况只能笑一笑了。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比如电动机因某种原因,电枢突然停转,线圈电流增大,发热足以引起绝缘漆“冒烟”,这时切断电源,余温仍会使绝缘漆继续“冒烟”,
以中华智能制造崛起而奋斗不息,以中华千年文化崛起而止于至善

网友F:
如果没有现场调查的照片和机会的话。
把电机的标准使用环境,使用标准,各种材质全部罗列一遍。
然后声明正常情况不存在可能自燃情况。
当然是踢皮球了啦。

网友G:
自燃????如果是一个正规的控制配套设备,电机会自燃???难道那套控制配套设备是吃素的?
当然电机自燃我见过一次,老家务农时,水泵电机用闸刀控制,闸刀上的保险丝接触不好导致缺项,电机严重发热导致冒烟自燃!

网友H:
一坨铁怎么自燃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楼主:
电机用纸箱包装,在物流公司的货车上

楼主:
下载积分:+5(ying-feng) 第二现场
下载积分:+1(flyfeky) 找背锅侠
下载积分:+1(hsiung) 开眼界了

楼主:
应该是物流公司说电机不通电自燃。

楼主:
有四个同样装电机的纸箱

网友I:
走进科学,持续关注

网友I:
这是纸箱着了吧????

网友J:
不排除干燥剂遇到水造成的冒烟

网友G:
物流公司掏钱赔偿

网友H:
感觉像局部摩擦生热 或者电机轴没固定 有转动 线端子打火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K:
天下之大武器不有呀

网友L:
我见过拉木箱的货车由于汽车抖动,摩擦发热,造成自燃。还有一种可能是包装上有白磷,遇到空气自燃。
还有有媒体报道过两个人在床上运动太剧烈引起自燃,火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像局部摩擦生热 或者电机轴没固定 有转动 线端子打火
电机轴通过花键轴连接齿轮泵。

网友M:
看着怎么感觉是外面的包装纸自燃了。

网友N:
看起来像烟头扔到纸箱上引起的

网友O:
有可能是缺相,但电机不转。客户以为是没通电。

网友P:
没通电先自燃?你让他先燃一个给我看看?很想见识下这世界奇迹

网友Q:
我猜可能是晃动摩擦纸皮起火?

网友R:
难道是自杀

网友S:
有没有可能是其它东西燃了导致电机包装跟着燃的?

网友T:
怎么看怎么像是外包装导致的燃烧。自燃是不科学的,可以找物流索赔
组态软件

楼主:
我给的回复:违反科学,没有道理!从图看,应是外部火种或高温物体引起包装纸箱燃烧而致。谁把未灭香烟头扔到纸箱?

楼主:
丢弃的未灭香烟头外表温度达到550-600度,中心温度830度左右。

网友U:
你这就只能看监控了啊,就是纸箱烧了也不至于将电机烧成这样啊

网友V:
楼上的好像没有说到重点啊,话说这台电机有点怨气,知道自己远嫁,不太想出门,行至半路,自我了断了

网友W:
要折开电机转子分析
1、转子与线圈比纸箱烧坏严重:静电,高温;
2、转子与线圈比纸箱烧坏轻:外部火源先烧毁纸箱(比如烟头什么的);
  • 下载积分:+3(ying-feng) 好贴好贴!

网友X: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应该是外部热源引起的纸箱自燃

网友Y:
    有没有电容啥的 会不会是天气太热把电容晒炸了

网友Z:
    这图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边上的薄膜安然无恙?不科学。如果是在物流车上烧的那也是其他车上,烧的可能不只是这一台设备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70568]

网友AA:
    看看电机里面是不是也烧坏了,看照片像是外边的纸箱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图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边上的薄膜安然无恙?不科学。如果是在物流车上烧的那也是其他车上,烧的可能不只是这一台设备

                  这个物流车上有我们公司的产品,还有另一个公司的产品。物流公司混装两个公司制造的产品。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自燃是指 可燃物 在空气中没有外来火源的作用,靠自热或外热而发生 燃烧 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不通电的情况下,他没法自热,所以大概率的原因是外部的,也就是外热,是不是客户现场环境温度过高

    非常之合理

网友AC(2022-09-13):
    这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练过了出来的!   烧成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