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怎么转换成指令表

楼主(2022-07-29):
如题,用的是Q系列 使用了标签 梯形图怎么转换成指令表?各位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导出EXCEL,csv就是指令表了
点了标签 右键没有写入CSV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把你程序文件导出就是,不是变量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GX WORKS2已经取消了对语句指令表的支持了.
但你可以保存为GX Developer格式文件,用GX Developer打开就可以转换为指令表查看了..

网友C:
右键>编辑>梯形图块列表编辑
下载积分:+1(13713224220)

网友D(2023-11-03):
感谢3楼,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