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网上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都不能有个明确的答复,希望有大佬解解惑

网友A:
右下角,型号写的清楚啊

网友B:
直接去官网  选型工具里面都能看到   我知道的QD75是定位模块  第一个是cpu就不用说了吧  Q64AD 是模拟量QX42是输入模块第二个没见过不知道

网友C:
右下角不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型号写的清楚啊

产品信息描述一览那个吗?可是它好像没有提供对应的相关信息,我是上官网看Q系列对应的模块样子辨别的,但是具体怎么使用的不太清晰。

楼主:
就如下图,结合该帖子开始已知道模块相关信息和位置,那么以下的程序中分别用到了哪些模块呢,大佬们可以指点一下嘛。。。

网友D:
功能指令里写了起始地址,  这些程序都是QD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指令里写了起始地址,  这些程序都是QD75的

谢谢大佬,也就是说图上所示的诸如 U20````这种都是由QD75模块写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