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是怎么通讯的
附件: Desktop.rar (1405 K) 下载次数:26

楼主:
触摸屏这里我知道 我想知道PLC那里是怎么设置的 触摸屏与PLC能通讯的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70565]

网友B:
PLC 侧直接设置IP地址就行了.
和触摸屏在同一网段,不同地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 侧直接设置IP地址就行了.
和触摸屏在同一网段,不同地址就行.

我看了PLC中以太网的设置跟触摸屏的设置 没搞懂是怎么通讯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PLC中以太网的设置跟触摸屏的设置 没搞懂是怎么通讯上的

玩的有点大了,只要知道PLC和屏一个网段就行了,你要探究底层的东西那课题一时半会讲不清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PLC中以太网的设置跟触摸屏的设置 没搞懂是怎么通讯上的

你去研究下三菱的MC协议吧,都是按照这个协议不停向PLC收发数据。

楼主:
公司有两台设备 PLC的IP跟触摸屏的IP地址都是设置的一样的 并不是最后一位设置的不一样
引用 网友C:

玩的有点大了,只要知道PLC和屏一个网段就行了,你要探究底层的东西那课题一时半会讲不清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有两台设备 PLC的IP跟触摸屏的IP地址都是设置的一样的 并不是最后一位设置的不一样

两台设备不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吧,所以IP地址一样并不影响

网友E:
這都沒設定~~能通有.............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那兩個要不同
一個100另一個101則可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