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手头一个西门子200 SMART的PLC,现在想控制施耐德的变频器ATV310,控制方式只要正转,用端子排来控制启停,通讯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这种模式应该怎么设置变频器模式?
施耐德频率输入保持寄存器地址是16#2136(08502),我是直接写入16#2136还是要加上40001?
读取变频器的电流值的保持寄存器地址是16#0C84,应该读取什么地址?要做加减计算吗?

网友A:
私信我远程给你弄出来

网友B:
引用楼主liangke2014于2022-07-29 15:35发表的 200 SMART控制施耐德变频器ATV310 :
手头一个西门子200 SMART的PLC,现在想控制施耐德的变频器ATV310,控制方式只要正转,用端子排来控制启停,通讯来控制变频器输出频率。这种模式应该怎么设置变频器模式?
施耐德频率输入保持寄存器地址是16#2136(08502),我是直接写入16#2136还是要加上40001?
读取变频器的电流值的保持寄存器地址是16#0C84,应该读取什么地址?要做加减计算吗?

还是要自己搞一次,才能真正掌握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