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29):
有一个西门子1215C的CPU与安科瑞的电能表进行通讯 ,读取数据。说明书上数据地址为0025H   在程序内换算地址是为40038吗  为什么读取不到数据,求解。感谢!

网友A:
你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先读一下看看 能不能读上来

网友B:
引用楼主许七安于2022-07-29 16:42发表的 西门子1200  485通讯问题 :
有一个西门子1215C的CPU与安科瑞的电能表进行通讯 ,读取数据。说明书上数据地址为0025H   在程序内换算地址是为40038吗  为什么读取不到数据,求解。感谢!

先串口助手调试一下

网友C:
应该是现有地址加40001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D:
你试试40037和40038这2个地址。
没有读取到数据MSG指令error = ?

网友E(2022-08-29):
基于第三方模块不用编程的方案:

网友F:
解决了么?什么问题

网友G:
一般国产说明书经常货不对版,我一般用modbus poll把所有数据全读上来,自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