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本人想买台100w伺服,但是没有两个220v电源

楼主(2022-07-29):
本人想买台100w伺服,需要三根220V,但是家中只用LN线,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电源有220的单相的

网友B:
一般小功率伺服都可以接单相220V的。 有的是接L1和L2,有的是接L1和L3。具体看相关伺服的使用手册。

网友C:
必须加精

楼主:
两根L线怎么出来,家里时L和N

网友D:
引用楼主哈0000于2022-07-29 20:43发表的 本人想买台100w伺服,但是没有两个220v电源 :
本人想买台100w伺服,需要三根220V,但是家中只用LN线,请问如何解决?
台达的,我卖给你,要不要

网友E:
伺服主回路电源和控制电源是分离的, 一般小功率都是200电压等级的,可接三相220V或者单相220V,把控制电源和主电源并联到一起接LN线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