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2022-07-29):
目前是在做一个现场改造项目,原线体不是我们公司做的,在读程序的时候就有一个源代码选项之前没碰到过的,目前已经改完程序了,写进去之前对比了下原程序和在线程序,发现很多不同,搞了会才发现直接读出来对比也是会这样,并不是真的有不同的地方,而且不一致的地方在程序里找不到,然后在读取的时候选择不读取源代码,只读取程序文件,就能找到对比的不同点了
现在就想问一下,这样读源代码的程序改完写进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打算先确认下对比出来不同的地方有没有和我的改动冲突的,是不是只要没冲突,我就可以直接写进去?
问题很蠢,还望帮忙解答下整个公司没人玩过结构化编程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这是读源代码时的提示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这是不读源代码时的提示

网友A:
建一个简单工程,勾选使用标签。然后上传~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简单工程,勾选使用标签。然后上传~

试了下还是和直接上传源代码一样,部分程序读不出来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官网下载了最新的软件,还是一样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看着像是中间有人改过程序,改动的部分都读不出来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差得挺多的。。

网友B:
打三菱电话问问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三菱技术支持得等工作日了,然后我就想着先把不读源代码的程序也改出来一份,因为这样读出来的是不使用标签的程序,我就想着转成使用标签,这样可以复制程序好改一些,然后编译的时候报自动分配冲突了,我就安装源代码那份设置给他改了,结果发现程序被修改的部分有用到分配的地址,是不是之前的人修改程序是没读取源代码,用不带标签模式改了程序才导致这情况的,我是不是也可以继续不读源代码,不使用标签改完写进去用?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就是说现在PLC里有一份源代码和一份程序文件,两者不一致,那PLC执行的应该是程序文件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管源代码,改程序文件就行了。
两种程序我都备份了,没接触过担心写进去会导致出问题用备份的程序复原不了。。。

网友C:
源程序是带标签程序,之后有人修改运行程序,更新时不把源程序一同写入;或者只修改程序时,只对写入了更改的编译运行程序就不理了。
此时,在PLC程序存储器运行的程序和源代码程序已经不一样。
比如,源代码程序版本称为1.0,编译运行的程序也是1.0
有其他人修改了运行程序,那么,编译运行的程序为1.0基础上修改的,此时称编译运行程序为A版本。源代码程序版本还是1.0。
你手头上的程序也修改了,那么,源代码程序和编译运行程序都是在1.0基础上修改得到的1.1版本

那么,现在运行的程序版本就是别人修改的A版本,跟你手头上的1.1完全时两个版本。
  • 下载积分:+3(19777154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源程序是带标签程序,之后有人修改运行程序,更新时不把源程序一同写入;或者只修改程序时,只对写入了更改的编译运行程序就不理了。
此时,在PLC程序存储器运行的程序和源代码程序已经不一样。
比如,源代码程序版本称为1.0,编译运行的程序也是1.0
有其他人修改了运行程序,那么,编译运行的程序为1.0基础上修改的,此时称编译运行程序为A版本。源代码程序版本还是1.0。
你手头上的程序也修改了,那么,源代码程序和编译运行程序都是在1.0基础上修改得到的1.1版本

请问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直接读取程序文件去修改写入,就不去管源代码了

网友D:
这种遇到都是直接新建简单工程,读取后修改不管源代码处理的。
  • 下载积分:+3(197771548) 真诚感谢!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遇到都是直接新建简单工程,读取后修改不管源代码处理的。

    嗯嗯,谢谢了,主要没接触过就怕有影响

网友B:
    楼上说的云里雾里的,没看懂,具体要怎么做也没说啊
    不要贪,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云里雾里的,没看懂,具体要怎么做也没说啊

    不读取源代码,直接读取程序文件改就行了,PLC执行的是程序文件里的,源代码那个类似最初的压缩包?不理好像是没问题

网友E:
    结构化编程上传程序后直接再编译就没问题!

网友F:
    楼主,上传程序时不选择源代码,下面会出现其它的选项,选下面其它的选项(例如程序+参数)就可,之前试过几次,读出来的程序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G:
    这问题我也遇见了   我这现在还有台机,读出来都是红色的  改程序我都不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