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双网口工控机连接问题

楼主(2022-07-30):
一个网口连接plc,另一个通过工控机网口连接扫描枪,同一网段,扫描枪不通,啥原因,需要怎么配置啊?

楼主:
是否需要设置软路由啊?怎么弄

网友A:
上位机只能指定一个网口,用交换机试试

网友B:
工控机基本都是双网卡,所以肯定连不上的

楼主:
那通过软件设置,软路由等,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通过软件设置,软路由等,可以实现吗?
在Windows上设置端口转发之类的是可以实现功能的,但是不值当啊,双网口是为了让同一个设备接入两个不同的网段设计的,你PLC,工控机,扫码枪都在一个网段内,为何还要折腾呢?一个几十块钱交换机能解决的事情,不需要搞这么麻烦,顺便你都用支持网络的扫码枪了,还在乎这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