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0):
继上次森兰变频器与永宏PLC通讯问题后(后确认是变频器干扰,程序没问题)

现在汇川通讯也有问题

变频器MD290T  75KW   通讯卡:MD38TX1   PLC :永宏FBS系列,PC端:汇川InodriveStudio pc调试软件

问题:插上通讯卡,测试死活通讯不上,通讯参数都默认的,9600   8N2  地址1   协议Mbus,无论是PLC通讯,还是在PC端用调试软件直连 都 通讯不上。
(而这两种方式 在 使用汇川小功率变频器MD200   做测试时都正常,这两变频器查手册 通讯地址都是一样的)

最后请教:  汇川MD290系列  在使用Mbus卡通讯  除了通讯参数设置外,还有其它的要设定么?跳线?接线?

网友A:
描述:MD290通讯参数
一般而言,建议选择“1位停止位”
Fd-05的个位数字需要改为1

网友B:
我只做过7.5Kw以下的。大功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