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710IS屏使用哪个版本的软件

楼主(2022-07-30):
万能的朋友圈,想知道富士的这款屏,V710IS用哪个软件进行编程;我打开v-SFT 5.4.9.0版本;编辑屏型号中没有V710is;下面有i系列和纵向放置都是灰色,不可以选自;请问选自哪个型号的屏幕;才能给V710iS使用啊;

网友A:
1、V710iS 用V-SFT V3,V5版本皆可以,V6版本仅可打开并转换V710iS程序至V8或以上机型,不可以编辑。
2、使用V3版本可以直接选择机型,使用V5版本需要点击选择使用V机型还是UG机型。
3、选择V710S作为机型,以太网是IS机型的默认配置,不需要进行设定。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