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7-31):
哪位大哥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上传程序时出现名称错误,把PLC_1改成PLC_Z也不行

网友A:
提示信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怎么改呢,麻烦再给我细说一下,我刚接触这个,不是很懂,多谢啦,说的是PLC名称吗?我开始新建的名称默认是PLC_1,后来我改成PLC_z也不行

网友B:
不能新建硬件组态上传     正确步骤:在线————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
上传的时候不用新建组态吗?直接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在线,上传就可以了?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能新建硬件组态上传     正确步骤:在线————将设备作为新站上传

咋还听不懂?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