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抱闸的问题

楼主(2022-08-01):
步进电机卡顿,厂家给出检测说是抱闸没打开,电磁制动的,线圈还分正负极吗?

网友A:
自己开闸手动转转就知道有没打开,还是程序有问题,认为开闸了实际没开。

网友B:
实际监控刹车动作状况啊

网友C:
这样的报告厂家还好意思发出来,抱闸扭力是比电机扭力大,不打开抱闸驱动器就报警。
下载积分:+1(方飞2021)

楼主:
手动开闸,电机是能转动的,只是有阻力。用的是57步进,扭矩本身就小

网友D:
有些电机的抱闸是分正负极的,我就遇到过
浪子海风

网友E:
24VDC的电磁抱闸,有些品牌是带正负极的,反接刹车没作用.
多数品牌都是不分正负的.
优伤的菊花

网友F:
有的抱闸确实有正负极之分的,深有体会,不过不是抱闸,是个直流继电器,维修电路板的时候检测继电器,从板上拆下之后通电发现继电器不吸合,于是信心满满的更换掉这个继电器,结果故障依旧,后来又测试换下去的继电器,又正常了,到最后发现这个继电器是分正负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