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人机界面与PLC之间无线通讯?

楼主(2022-08-02):
在工厂内,一台触摸屏通常需要与多个PLC建立通讯,各设备之间所处位置不同。如果布线的话,需要在多处施工,比较麻烦,这种情况下采用无线方式建立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更为便捷。因为采用无线PPI协议响应速度快且不需要编程,只需要组态,所以采用PPI协议网络更有优势。但是实现无线PPI通信需要专门的无线数据终端,在组态时也要考虑设置参数的匹配性。
本方案以威纶通触摸屏为例,介绍威纶通触摸屏与两台S7-200Smart PLC的无线 PPI 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通过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能够稳定方便的实现无线 PPI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或原有程序,直接替换有线Rs485通讯。
无线网络图 ▼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触摸屏:TK6071IQ × 1台
● 200SMART型号:CPU SR20 × 2台
● 无线通讯终端: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4MC × 3块
● 数据线:西门子PLC专用485线 × 1根
● 触摸屏数据线: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 × 1根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 通讯参数:9600,8,E,1
● 供电:9-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三、欧美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功能详解
无线数据通讯终端DTD434M,内嵌RS232/RS485双接口,可以直接替代RS232/RS485等传统有线方案,无需编程。能与西门子PLC、组态软件、人机界面、触摸屏、测控终端等工控产品组成无线测控网络。
■ DTD434M主 要 特 征:
◆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 直流9~24V宽电源电压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 通信接口:RS232/RS485;
◆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PPI协议。
四、接线方式
1.触摸屏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红色导线与DTD434MC的A端口相连接;将触摸屏专用Rs485数据线黑色导线与DTD434MC的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无线通讯终端设置开关中最后一位(K8-8)拨码开关向上
第三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四步:全部接线结束后,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2.PLC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五、威纶通触摸屏实现PPI主站
打开“威纶通触摸屏1主2从PPI例程.emtp”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制作
3. 1号从站的I点设置
4. 1号从站的Q点设置
5. 2号从站的I点设置
6. 2号从站的Q点设置
7.实物接线图
六、西门子PLC实现PPI从站
1. PLC参数设置
2. 设置PLC地址
设置一台PLC地址设为1,另外一台PLC地址设为2
选择“参数—模块参数—485串口”
3.CPU模式
选择:RUN,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4.实物接线图
七、无线通讯测试
1. 触摸屏输出信号
通过触摸屏上面的按钮给1号从站Q点信号,看200SMART对应的Q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2. PLC输入信号
通过外部给1号从站I点信号,看触摸屏对应的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PLC无线通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