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备用点设置怎么实现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2-08-02):
如图,这种功能怎么做,一直没想出来。PLC是1200有密码。
自学

网友A:
常规手段,把不用的输出点做一个映射,如果有其它输出点坏了,就可以改一下线路,并通过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下用备用点替换掉坏了的点。维持生产,采购新零部件。

网友B:
这个设计就有问题了 才搞这个补漏
好像用POKE 还是PEEK 忘记了
这个备用点设置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