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2):
关于 Sysmac Studio 功能块如何导入导出

请教大神们???Sysmac Studio 功能块如何导入导出???

网友A:
复制  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  粘贴

哥们!!!复制  粘贴不了啊???请教如何操作???

网友B:
可以複製貼上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2022-09-16):
CTRL+C CTRL+V啊,如果操作不了那跟版本也没问题啊,我看你这版本也1.40以上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D:
只能复制粘贴,分别打开新程序和老程序,在老程序里面复制完以后,直接在新程序里面粘贴,这个跟CX-ONE不一样,CX-ONE可以导入导出

网友E(2022-12-31):
NJ本身没有导入导出功能。要实现类似于功能块的导入导出功能可以使用库(类似于CodeSys库的创建及使用)。方法如下:
1新建库。NJ软件默认新建类型为标准工程,将新建类型变更为库工程,选择对应设备类型及版本号,点击创建;
2.编写功能块程序。在软件界面左侧树形列表,右键功能块,点击添加,根据自己喜欢添加梯形图或者ST并完成相关功能块程序编写;
3.库设置。点击工程,库,库设置。完成相关库版本号,注释,公司名称,源代码是否显示等设定,点击确认;
4.创建库。点击工程,库,创建库。点击确认,选择创建库名称,点击保存位置。创建库类型为.slr类型;
5.库调用(功能块导入)。新建标准工程,在软件界面点击工程,库,显示引用,点击+,找到保存的库文件,点击打开,导入保存的库文件(导入中如有错误,根据错误提示内容消除错误),点击确认;
6.变量实例化。创建变量,类型选择刚才导入的库(功能块)名称,在程序中调用该变量,使变量实例化。

至此,库的调用完成(功能块的导入导出完成)。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lan19910425)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