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阻值 异常

楼主(2022-08-03):
一条多芯电缆0.75 长度5M左右,使用万用表测量阻值正常,当放入铁线槽后,再次测量阻值,不通阻值无穷大,从线槽拿出来测量正常没有问题,线是没有问题的,是万用表受到干扰了的问题吗?大家有没遇到过。
放入线槽测量阻值无穷大,当有电压时另一端电压正常。

楼主:
在考虑是否该换个万用表了,目前这个是公司配的,价格60块左右

网友A:
放入槽时在折弯处线断了,芯断皮没断。干扰没有错,别什么事都说是干扰做的。
多条线测试一致 不可能多芯全部断吧

网友B:
2楼说得对

网友C:
CCAV10里面放了这么一段,一个人墙上,地板都带电,最后1分钟解密说是他的电笔坏了。

网友D:
线断了又没断完,遇到过,换根线
工控小卒

网友E:
可以考虑用指针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