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3):
威纶TK6051ip的人机没有时钟保持功能,断电后时间丢失,无法准确的追踪报警信息,针对这一问题在不更换触摸屏的情况下通过宏程序实现时钟同步(威纶官网客服针对这一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资料传输来实现这一功能,但是本人亲测无法实现,数据写入后会被瞬间复位)
附件: 时钟同步.rar (1413 K) 下载次数:200

楼主:
尚不清楚为什么威纶官方客服所说的资料传输为什么做不到,官方客服远程操作也无法实现,硬件版本,软件版本都更新过都没有用,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留言探讨一下

网友A:
你试一下这个……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status,off=false,on=true
short a,a1,a2,a3,a4,a5,a6,b1,b2,b3,b4,b5,b6

GetData(a1, "OMRON CJ/CS/CP", D, 310, 1)
GetData(a2, "OMRON CJ/CS/CP", D, 311, 1)
GetData(a3, "OMRON CJ/CS/CP", D, 312, 1)
GetData(a4, "OMRON CJ/CS/CP", D, 313, 1)
GetData(a5, "OMRON CJ/CS/CP", D, 314, 1)
GetData(a6, "OMRON CJ/CS/CP", D, 315, 1)

SetData(a1, "Local HMI", LW, 9017, 1)
SetData(a2, "Local HMI", LW, 9018, 1)
SetData(a3, "Local HMI", LW, 9019, 1)
SetData(a4, "Local HMI", LW, 9020, 1)
SetData(a5, "Local HMI", LW, 9021, 1)
SetData(a6, "Local HMI", LW, 9022, 1)
end macro_command
宏指令都搞错………………

楼主:
系统设置里面的 时间同步/夏时令这个功能也试过,完全没有作用、  至于威纶的宏程序确实是第一次用,但是这个程序已经上机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保存不了时间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2023-06-10):
是不是用PLC的时钟读到触摸屏。谈不上同步。比直播延迟还慢。不能说是同步。只能说是读取。

网友D(2023-10-31):
资料传输和系统里面设定都有误的话就只能说通过宏来转换时间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