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3):
丝杠传动,行程1.5米内,一天重复定位约3~4千次,重复定位精度在6丝以内,恐产生累积误差,走通讯监控伺服驱动器比对脉冲位置,附加程序补偿修正,一开始方案我是选B系光纤总线,但采购已经买回脉冲型驱动,听听大伙给点建议

网友A:
设定次数找一下原点,或者modbus通讯读取位置进行比较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走多少次回原清零简单,见过好多设备都是做着做着偷偷回原。
cnyd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走多少次回原清零简单,见过好多设备都是做着做着偷偷回原。

偷偷回原?

网友D:
不光是回零问题,建议外部机械加高精度编码器或者脉冲尺,和伺服编码器位置比较,程序补偿,做闭环控制,定位精度这么高,机械连接也要经得起考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偷偷回原?

是啊,正常情况哪里要做几次就回原,浪费时间,懂的客户客户不给啊,要回原说明有脉冲丢失或者其他原因,要你去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E:
遇到几次项目,都直接多做几次原点,误差就可解决,最简单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