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et200sp与et200mp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8-03):
路过的大佬耽误你几分钟帮我解决下我的一个疑惑🌸🌸et200sp与et200mp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MP是1500机架上直接可以用的模块,其实就是1500的模块。
SP相当于扩展机架,都是小模块,和1500通过通讯的方式连接。
MP直接可以装在1500的机架上。sp是底座和模块一起组成的。
外形差别很大。
下载积分:+1(姜拉拉) 非常感谢

网友B:
sp是卡罗拉,mp是梅赛德斯

网友C:
mp是远程io,有点像扩展模块,不能单独使用
sp可单独使用,两者使用模块不一样,mp是正常使用的1500模块,sp是专用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