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8-04):
请教台达驱动器如何用自复位按钮不外加继电器,像变频器端子那样可以自锁。比如按下DI3即接通,复位后一直在通的状态,按下DI4 DI3在断开DI4接通

网友A:
你都已经用上伺服了,那么肯定就有触摸屏了,这个按钮的功能在触摸屏里面就很好实现了。

网友B:
哪款驱动器有这功能啊?你是不是想达到触发的效果,比如DI3、DI4定义了不同的功能,接通DI3,运行定义的功能,即使断开仍然运行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已经用上伺服了,那么肯定就有触摸屏了,这个按钮的功能在触摸屏里面就很好实现了。

就是为了简单化,不用触摸屏,不加中间继电器,像变频器三线制那样

网友C: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你如果想用DI实现复位 运动啥的都是可以的 但你为什么想着自锁呢?

网友D:
问题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你如果想用DI实现复位 运动啥的都是可以的 但你为什么想着自锁呢?

接点断开还能继续执行按下时的命令,比如说正传,按下开始正传,按钮复位后继续正传,除非按下反转,或者停止,正传命令才取消

网友E:
三菱伺服倒是有这个功能,只要触发一次就会按设定好的进行运动或者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菱伺服倒是有这个功能,只要触发一次就会按设定好的进行运动或者定位

对就这个意思,台达ASDA能实现不,现在考虑方案,没有实物没法测试
变频器在起动电动机时,具有和接触器控制电路类似的自锁功能,有的变频器在基本控制端子中设置了自锁端子。有的变频器则需要在多功能输入端子中任选一个,预置为自锁端子,如图中X1端子。由于需要用三个端子(正转、反转、自锁),故也称为三线控制

网友E:
有个思路是设定一个按钮控制输入端开,然后这个输入端并上一个输出端,输出端定义好输出。再用一个按钮串联这个输出端。也就是用两个按钮。三菱伺服是通过点位表来实现的非常简单,其他伺服没有看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