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1500plc西门子 pm与ps电源模块的区别?

楼主(2022-08-04):
路过的大哥大姐麻烦帮我讲解下,万分感谢。1500plc西门子 pm与ps电源模块的区别?

网友A:
PM带通讯 必须通过cpu硬件组态 ps就是电源

网友B:
pm带背板供电,模块多的话就要考虑供电问题,plc可以选择直接24v还是通过背板供电,同过plc属性中电源选项查看和配置
ps就是普通的24v电源
Wang123456

网友C:
pm带5v背板供电,ps可以增加背板5v供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