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0V容量的电容怎么用1000V的电压变送器进行实时测量

楼主(2022-08-04):
请教一下,关于2000V容量的电容怎么用1000V的电压变送器进行实时测量,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V容量?是F吧
测试电容两端的电压
cny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容量?是F吧
2000F是多大的容量了?

网友C:
用电阻分压啊,注意你仪器输入阻抗。
收到 谢谢 能说详细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