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连接伙伴未响应!~!在线访问的时候看得到CPU。

楼主(2022-08-04):
各位大佬能不能指导指导,我已经被这个整懵逼了。程序、网段一样的在其他CPU都可以连接到。在线访问其他的能够看见程序那些,就那一个看不到。

网友A:
把你的WIFI关掉。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01588564521124356/

网友B:
你看一下是不是连接ID冲突了,把那个手动改一下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脑问题,或者cpu版本比较老,之前遇到过这种状况,新版本cpu都能连接,老版本的连接不上,不能在线。解决:更新硬件,或者重启电脑。

网友D:
